[西门子] 【讨论】PLC步进顺控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0-02-28):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 虽然该类的题目见的很多,可是好象讲清楚的并没见到。就是本人来讲,也是看了很久都无法清楚。故才下决心搞懂它。差不多花了一天多时间才明白它的道理,它并不复杂,而且很好画梯形图和编程。
??? 顺控实际是按照生产工艺要求而规定的一定操作顺序而已。首先要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画出顺序功能图,然后根据功能图再画出梯形图。
?? ??????????????????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 上图即为顺序功能图:图中双框S0表示为初始步,单框中的S20、S21、S22、S23依次根据工艺顺序要求而设置的各活动步。我们来看S0初始步上方垂线上设有M8002其为初始步激活的条件(该步的意思不妨可以理解为自动合上空开?),在S0步与S20步之间有X1、X3,它说明只有符合这二条件要求后,步才能从S0步转移到S20步,而当S20步处于活动状态时Y002、T0处于动作状态。而S20步与S21步之间的T0,它受时间控制,只要时间一到,S21步被激活投入,使Y001处于工作,同时S20步则处于关闭(其控制的Y002、T0则停止)以下各步中的X2、T1、X1含意均同(均为转换条件),但要注意下一步被激活,其相应控制元件则动作,意味着上一步被停止。而各步之间均插入了X4其箭头均指向初始步S0,即恢复处于初始状态,X4在这地方的作用是急停。而步S23下的X1条件一符合,可转入步S20,即处于循环状态。根据顺序功能图就可很方便地将它转换成梯形图。
???? 梯形图如上图所示,其工作过程如下:
???? 第一梯级中的0、LD?? M8002:M8002为特殊辅助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其作用仅在PLC通电瞬间接通。1、SE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PLC步进顺控指令的应用” 时间:2008-9-22 20:49:00
第十八步是错的吧,请各位检查

网友A:
我认为此程序没有错。???

网友B:
步与步之间不是要有一个触发条件吗,那S24与S34汇合到S10时怎么没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