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简易梯形图的编绘

楼主(2010-02-28):
简易梯形图的编绘,一般以现有的电工原理图,根据其工作原理进行绘制,由浅入深,先求画出,再求简单明了,慢慢领会绘制梯形图心得。首先要理解电工原理图的工作原理,根据电工原理图的工作原理,再按PLC的要求进行绘制。应把握的是,不能简单地将PLC各接点与电工原理图上的各接点一一对应(这是初学者的通病),若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步入死胡同,绘制的梯形图只要能达到目的即可。 ①不可逆启动改用PLC控制????????????? 图1???????????????????? 图2?? ???????图3???????????????????????????????????? 图4????????上图的图1为电原理图,图2则为按与原理图一一对应的原则编绘的梯形图,其特点是易于理解,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几张是可以这样绘制的。如果采用这样的方法绘制的话,将有可能走入不归路。尽管二个图都可运行,但如果将图2加以改变而成为图3?,可以看出图3在程序上少了一个步序ANB。简洁明了是编程的要素。故而在编绘梯形图时应尽量地将多触头并联触头放置在梯形图的母线一侧可减少ANB指令。图2中的X000、图3中的X002均为外接热继电器所控制的常闭接点,而热继电器则用常开接点(或也可将外部的热继电器的常闭触头与接触器线圈相串联)。只有在画出梯形图后,再根据梯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简易梯形图的编绘” 时间:2008-12-16 19:32:00
好

网友:
请问为何只可以看1页,要怎样才可以看2.3.4.页???

网友:
loveplc在2009-8-22 10:05:07做出引用页面的最下面,就可一看到???

网友:
我总觉得马达正反转的控制电路上的延时触点应是瞬时开,延时闭合才合理;还有星角降压启动的KM1和KM2线圈支路上分别有KM3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怎么可能实现三角形连接。大家觉得呢???

网友(2010-04-03):
看了以后感觉到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2010-07-01):
还没入门,看上去有点复杂,???

网友(2010-10-04):
好,初学者的导师,顶!???

网友:
真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1-06-15):
不怎么清晰???

网友(2011-09-05):
感谢分享,真的很实用,特别是初学者.???

网友:
好,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网友(2011-10-20):
值得一看!???

网友(2011-11-21):
值得肯定,仍待进步,好好干,将来或许有钱赚。???

网友(2012-01-02):
看不懂,有更加简单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