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三菱PLC仿真软件GX-Simulator和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的使用

楼主(2010-02-28):
一,仿真软件的功能就是将程序在虚拟的PLC中启动运行,如果没有编好的程序,如何进行仿真?所以,在安装仿真软件GX-Simulator之前,必须先安装编程软件GX-Developer,并且版本要互相兼容.二,安装好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后,在桌面或者开始菜单中并没有仿真软件的图标。因为仿真软件被集成到编程软件GX-Developer中了,其实这个仿真软件相当于编程软件的一个插件。三,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实例:(1)启动编程软件GX-Developer,创建一个新工程。(2)编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3)可以通过菜单栏启动仿真。(4)也可以通过快捷图标启动仿真。(5)上面两种方式都可以启动仿真,这个小窗口就是仿真窗口,显示运行状态,如果出错会有说明。(6)启动仿真后程序开始模拟PLC写入过程。(7)这时程序已经开始运行。(8)并且可以通过软件元件测试来强制一些输入条件ON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三菱PLC仿真软件GX-Simulator和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的使用” 时间:2009-4-1 0:03:00
这个很好 很适合新手用

网友A:
仿真软件还是西门子的好???

网友B:
希望大家都好的软件那出来晒晒!???

网友C:
看不到图呀

看不到图呀。。。

网友D:
我用的是GX-Developer,那个步进指令怎么打出来呢

网友E(2010-04-06):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stl指令打出来时在由母线,不是在左母线,很郁闷。

网友F(2010-06-24):
创建一个新工程时,出现初始化失败,请高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G:
功率模块回收IGBT回收欧派克回收西门康回收★ -------------------- 高价收购原装模块、拆机模块★13544123655 ★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欧派克、西门康、三菱、富士等各品牌拆机、原装模块。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893884513 E-mail:893884513@qq.com 电话:135-4412-3655(深圳) 周生

网友H:
我怎么下不下来啊?哪个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I(2010-08-07):
好。我下了???

网友J(2010-09-19):
怎么下啊 ???

网友K:
看不到圖片

网友L:
有很多下载资料.0.???

网友M(2012-04-21):
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N(2014-11-04):
这个还不错,好帖子,大家谈谈

我還有一根煙 可我還要過一夜  ||  我還有一點愛 可我還要過一生

除湿机  http://www.preair.cn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