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S7-200编程小技巧

楼主(2010-02-28):
S7-200编程小技巧??? 西门子的 S7-200 PLC 功能强大,性能可靠,但在做数学运算时不能象高级语言那样做变量类型自动转换,经常要手工做 BTI、ITD 之类的转换,计算完成后又要 DTI 等耗时的操作,而且使代码行数增加,程序可读性不好,也降低了程序运行的效率。    本文给出一种可以避免使用这些指令的小技巧,使你的代码看起来更简洁,也缩程序的扫描周期。   就是在计算机编程中做算法设计时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比如一个字变量,在计算中经常要向双字变量转换,则我们在定义符号时让该变量占据双字的内存空间,将不用的字清零,则可同时以字型或双字型访问该变量而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转换。   S7-200 的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的 PC 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在后两个字节,在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的其它地方不得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在 VW2,同时保持 VW0 的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 VW2 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 VD0 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为了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的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在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的有意义的英文单词的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用以下缀:   b ---- 字节型变量(byte)   w ---- 字型变量(word)   d ---- 双字变量(double)   r ---- 实型变量(real)   f ---- 位变量(flag)   btn --- 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 ---- 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 --- 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 --- 输出继电器位(relay)   ……   当然,这个根据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要是利于自己区分。   假如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 VarName,为使用前面的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 ---- VW2   dVarName ---- VD0   在程序初始化时将 VW0 清零(如果是不需要记忆的变量,直接将 dVarName 清零也可)或者在数据块中将 VW0 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S7-200编程小技巧” 时间:2006-8-5 14:50:00
不错啊

网友A: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S7-200编程软件的使用手册???

网友B:
的确挺好???

网友C:
我在使用S7-200编程时,发现只能写入90字节,多两字节都发送不成功,请指教! 多谢! ???

网友B:
不完全对,对于整型负数转换成双整型,这样处理就错了。详解请看: 灵犀自动化网站http://www.smart-sys 相关文章http://www.smart-sys.cn/article/show/44???

网友D:
太好了啊,有这样的技巧多提供啊.!!!!!!!!???

网友E:
经验呀! 大哥,S7-200如何根据面板设定的动作顺序,执行对应的动作程序? 如能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F:
经验之谈阿???

网友G:
好贴 要向搂主多多学习???

网友H(2010-11-20):
不错的资料,怎么都是下载的就是没有人顶啊

网友I(2012-07-11):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啊,有这样的技巧多提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