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怎样将s7-200设为Modbus主站

楼主(2010-02-28):
将s7-200设为Modbus主站,去读取另外几个S7-200从站的数据和一些流量计的数据,流量计支持Modbus协议,用485通讯
????用自由口通讯方式 ????推荐你用松下的fpx系列的吧,有专门的modbus功能. ????我对这个最熟悉,如果需要的话,远程就可以完成.现成的.抱你满意. ????西门子的也行,不过稍微麻烦些.wdo_1000@126.com ????多谢几位高手 ????你们公司是专做流量计的吧?有什么问题可以这里,也可以邮箱里谈,我用过很多流量计,与plc,pc组态通讯. ????S7-200做MODBUS主站用自由口通讯。但它的LRC,CRC校验指令没有,不象有的PLC比如台达本身就有MODBUS专用指令。自己编写LRC、CRC指令很麻烦的。我有台达MODBUS实利。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movb?2?smb30就可以了 ????我有现成的程序。调试好了的。想要给我邮箱 ????我有现成的程序。调试好了的。想要给我邮箱 ????这是否MODBUS主站程序,它们的接口怎样定议,怎么样设定Email:jbshi@veritas-msi.com?? ????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多谢各位和"与我合作准没错"你们怎么搞的呀 ????你这是S7-200的语句么?在哪里找的? ??&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怎样将s7-200设为Modbus主站” 时间:2006-10-25 21:14:00
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A:
你可以写一些数据到MODBUS从站设备里啊,看从站的变化啊,还有就是读取PLC里面的响应的存储区的数据不就知道了,在PLC里是V区,MODBUS地址对应的V区地址你要搞明白了???

网友B:
我也需要s7-200自由口(主站)modbus的plc程序 我的邮箱:jhya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