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西门子S7-200常见问题

楼主(2010-02-28):
1、模拟量模板EM235的输入电阻是多少?   输入电阻的大小和您所选择的输入类型有关,如果您选择电压输入,这样输入阻抗不小10兆欧;如果选择电流输入则输入抗为250欧姆 2、在应用EM231RTD模块的时候其测量值代表什么含义?   当您应用EM231RTD模块的时候,将其测量值除以10.0就是实际的温度值。模块本身能够测量的范围是-3276.8到3276.7摄氏度,但实际测量值的范围取决于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和实际温度。 3、在什么环境下可以编辑中文TD200? 建议采用STEP 7-Micro/WIN 32 V3.1 SP1中文版 4、EM235的量程问题: 通过调整电位计及DIP开关可以改变EM235的量程为:0-10V;0-5V0-1V;0-500mV0-100mV; 0-50mV±10V; ±5V; ±2.5V±1V ±500mV; ±250Mv±100mV; ±50mV; ±250mV0- 20mA 5、在什么环境下可以编辑中文TD200?   建议采用STEP 7-Micro/WIN 32 V3.1 SPI中文版 6、什么是AC/DC/RLY?   这是S7-200CPU的型号  AC/DC/RLY对应:交流220供电,24V DC输入,继电器输出  另外的一类型号是:DC/DC/DC  DC/DC/DC对应:直流24V供电,24V DC输入,晶体管输出 7、开关量输入需要供电吗?   开关量的输入端需要供电,S7-200本身有相应的24V电源提供具体接线请在"技术规范"内查找 8、为什么有的编程软件下没有Ln指令?   有两个原因:一是编程软件的版本问题,建议采用新版软件,二是只有CPU224、226支持此指令,CPU221,CPU222没有此指令。 9、如果编程口的地址、波特率、等参数忘记了怎么办?   西门子提供一个wipeout.exe应用程序,可以恢复PLC为原厂设置,并且删除用户程序,数据块,和所有的配置信息,PLC将被设置为地址2,波特率9600。WIPEOUT在DOS环境下运行,不过您一定按照提示完成。如果一次不成功请重复测试,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PLC在上电这初期(非常短)是以出厂设置的状态工作的,WIPEOUT只有这段时间才有控制权改变PLC的设置的。所以您加电和键盘操作一定要配合好。Wipeout.exe文件拷贝在编程软件的光盘上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西门子S7-200常见问题” 时间:2007-3-16 18:55:00
zhi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