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7-300模拟量(温度、压力、流量)怎么处理?

楼主(2010-02-28):
s7-300模拟量(温度、压力、流量)怎么处理???? S7-300中温度、压力及流量的输入值,这样处理为PLC可以处理的数据,并实现数值的显示???  请教各位高手,恳请详细回复!!
以下是对《s7-300模拟量(温度、压力、流量)怎么处理?新手请教!!》的回复:?? ????调用FC105 ????看AI模块的接线图和D/A转换的规则,自己编程嘛。 ????PLC可直接处理模拟量输入PIW XXX  显示用触摸屏或工控机或智能显示仪表。 ????显示可以用捷通的DDM4A型PLC专用显示表,直接在表上显示PLC内处理好的模拟量数据(数字信号),不需要再进行模拟量的硬件电压电流转换。  http://www.jtplc.com上有S7-300驱动32块DDM4A显示表的驱动程序例子。 ????用二点式将模拟量信号标定为有实际意义的值。如0-10V对应0-100KN  即0-27648对应0-10V对应0-100KN。将模拟量通道数值如PIW30除以2727648再乘以100KN。即转化为压力值了。 ????温度有EM231热电阻模块,流量及压力是不是只需要有开、关数据即可,若是这样,只需要有输入输出单元即可,通过编程就行,压力可以通过油压表实现 ????用系统库啊,我吊用FC105的,输入显示上下幅度就行了,好用啊,程序是系统加保护的,要看算法,我有解保护软件。elexxj@sohu.com ????用系统库啊,我吊用FC105的,输入显示上下幅度就行了,好用啊,程序是系统加保护的,要看算法,我有解保护软件。elexxj@sohu.com ????TO elexxj:你是广西人?帮帮忙,想和你学点东西! ????TO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s7-300模拟量(温度、压力、流量)怎么处理?” 时间:2007-7-25 19:19:00

网友A:
你说的configuring connections是用计算机语言来读PLC里的数据时,通过网络来访问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