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五

楼主(2010-02-28):
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五??? 81:加密的300PLC MMC处理方法   如果您忘记了您在S7-300CPU Protection属性中所设定的密码,那么您只能够采用siemens的编程器PG(6ES7798-0BA00-0XA0)上的读卡槽或采用带USB接口的读卡器(USB prommer 6ES7792-0AA00-0XA0),选择SIMATIC Manager界面下的菜单 File?S7 Memory Card?delete 选项删除MMC卡上原有的内容,这样MMC就可以作为一个未加密的空卡使用了,但无法对MMC卡进行jie密,读取MMC卡中的程序或数据。     82: 以314C为例计数时如何清计数器值?   有两种方法:   1:在参数设置中“Gate function”选“Cancel count”软件门为0,在为1时,值将清零,   2:利用写“Job”的方式,写计数值的任务号为1。    83:CP342-5能否用于PROFIBUS FMS协议通讯?   CP342-5支持PROFIBUS DP协议,不能用于PROFIBUS FMS协议通讯,同样CP343-5只支持PROFIBUS FMS协议,不能用于PROFIBUS DP协议通讯,而CP342-5和CP343-5都支持PROFIBUS FDL的链接方式;    84:为什么CP342-5 FO无法建立通讯?如何配置?   CP342-5 FO不支持3MB,6MB的通讯速率,如果您购买的是5.1版本的CP342-5,而STEP7中没有V5.1版的CP342-5时,则可以插入一个V5.0版的CP342-5模块,功能不受影响。CP342-5在S7-300系统中的安装位置与普通的S7-300 I/O模块一样,可以插在4至11这8个槽位中的任何一个。    85:CP342-5的3中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   No DP方式下:可以用CP342-5通讯口进行S7编程或进行PROFIBUS的FDL连接,连接人机界面;   DP Master方式下:CP342-5除了作为网络中的PROFIBUS主站之外,也可用于S7编程、FDL连接和连接人机界面。DP delay time参数一般不需设定,除非您采用FDL连接时,要与DP的I、O点刷新时间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五” 时间:2007-12-15 9:05:00
哪里有s7-200,s7-300编程软件的汉化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