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7-300模拟量(温度、压力、流量)的处理

楼主(2010-02-28):
??? S7-300中温度、压力及流量的输入值,这样处理为PLC可以处理的数据,并实现数值的显示???????调用FC105 ????看AI模块的接线图和D/A转换的规则,自己编程嘛。 ????PLC可直接处理模拟量输入PIW XXX  显示用触摸屏或工控机或智能显示仪表。 ????显示可以用捷通的DDM4A型PLC专用显示表,直接在表上显示PLC内处理好的模拟量数据(数字信号),不需要再进行模拟量的硬件电压电流转换。  http://www.jtplc.com上有S7-300驱动32块DDM4A显示表的驱动程序例子。 ????用二点式将模拟量信号标定为有实际意义的值。如0-10V对应0-100KN  即0-27648对应0-10V对应0-100KN。将模拟量通道数值如PIW30除以2727648再乘以100KN。即转化为压力值了。 ????温度有EM231热电阻模块,流量及压力是不是只需要有开、关数据即可,若是这样,只需要有输入输出单元即可,通过编程就行,压力可以通过油压表实现 ????用系统库啊,我吊用FC105的,输入显示上下幅度就行了,好用啊,程序是系统加保护的,要看算法,我有解保护软件。elexxj@sohu.com ????用系统库啊,我吊用FC105的,输入显示上下幅度就行了,好用啊,程序是系统加保护的,要看算法,我有解保护软件。elexxj@sohu.com ????那为大侠有西门子的 关于configuring connections方面的资料。中英都可。中文最好呵呵。      那里可以下呀 。谢了。 ????易飞:解保护软件当然可以能解FB41FB45!  明明:不知你要config哪方面的connection?好许我可以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s7-300模拟量(温度、压力、流量)的处理” 时间:2008-4-22 16:57:00
pt100读入模拟量/10与实际温度不符,怎么办?

网友A(2010-09-11):
回复 楼主:

网友B:
嗯不错 最后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