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B41连续控制的PID资料

楼主(2010-02-28):
1.FB41
FB41称为连续控制的PID用于控制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与FB42的差别在于后者是离散型的,用于控制开关量,其他二者的使用方法和许多参数都相同或相似。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一定要结合帮助文档中的PID框图研究以下的参数,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下将重要参数用黑体标明.如果你比较懒一点,只需重点关注黑体字的参数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使用默认参数。      A:所有的输入参数:    COM_RST:?BOOL:?重新启动PID:当该位TURE时:PID执行重启动功能,复位PID内部参数到默认值;通常在系统重启动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或在PID进入饱和状态需要退出时用这个位;    MAN_ON:?BOOL:手动值ON;当该位为TURE时,PID功能块直接将MAN的值输出到LMN,这可以在PID框图中看到;也就是说,这个位是PID的手动/自动切换位;    PEPER_ON:?BOOL:过程变量外围值ON:过程变量即反馈量,此PID可直接使用过程变量PIW(不推荐),也可使用?PIW规格化后的值(常用),因此,这个位为FALSE;  P_SEL:?BOOL:比例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P(比例)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_SEL:?BOOL:积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I(积分)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NT_HOLD?BOOL:积分保持,不去设置它;  I_ITL_ON?BOOL:积分初值有效,I-ITLVAL(积分初值)变量和这个位对应,当此位ON时,则使用I-ITLVAL变量积分初值。一般当发现PID功能的积分值增长比较慢或系统反应不够时可以考虑使用积分初值;  D_SEL?:?BOOL:微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D(微分)控制有效;一般的控制系统不用;  CYCLE?:?TIME:PID采样周期,一般设为200MS;  SP_INT:?REAL:PID的给定值;  PV_IN?:?REA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FB41连续控制的PID资料” 时间:2008-5-19 11:38:00
好东西,支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