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我工作的一点儿体会

楼主(2010-02-28):
这是我工作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说不上经验,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儿认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有不同的意见,各位前辈可以发表一下看法,帮助小弟提高。谢谢!
1、PLC通讯端口损坏一例
  我们有一项工程,PLC端口烧坏。PLC通讯线是通过滑环引出的。考虑到前几天刚下过雨,怀疑是滑环进水引起的PLC通讯线短路,而烧坏PLC端口的。用摇表测量通讯线(线路两端均悬空),发现通讯线间有电阻,正常时应为无穷大,而测量时,电阻在5M~10M之间。从而认定PLC端口烧坏是滑环进水造成的,更换滑环后正常。
2、尽量避免多次调用同一子程序
  在程序中,多次调用同一个子程序,在语法方面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一做法,尤其是在带有形式参数时。下面通过一例来说明。如下图1所示,网络13和14都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这时,网络14调用时protection子程序的运行状态如图2所示。我们注意到,网络14调用时的形参#protection的数值(1169,网络13调用该子程序时的参数值)并不是网络14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所要的数值(应是481)。这样,就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结果。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3、PLC输入的线间电容引起的误动作
  电缆的各导线间都存在电容,合格的电缆能把此容值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是合格的电缆,当电缆长度超过一定长度时,各线间的电容容值也会超过所要求的值,当把此电缆用于PLC输入时,线间电容就有可能引起PLC的误动作,会出现许多无法理解的现象。主要为:  1,明明接线正确,但PLC却没有输入;  2,PLC应该有的输入没有,而不应该有的却有,即PLC输入互相干扰;  最近,在调试一PLC系统时,就出现了一种现象。MIC传感器不动作,或动作后,另一传感器(FLY)的动作影响MIC传感器,即:MIC动作时,FLY传感器一动作,MIC就变成不动作了。也就是:传感器的动作彼此影响,怀疑是电缆质量不好,线间电容不合要求造成的。直接把MIC传感器接到PLC,不使用电缆后,一切动作正常。
  消除线间电容影响的办法:
  (1)使用电缆芯绞合在一起的电缆;
  (2)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我工作的一点儿体会” 时间:2008-8-22 13:50:00
谢谢 好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