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7-300C与MM440PROFIBUS-DP通讯

楼主(2010-02-28):
1 示例系统的体系结构本例中选用S7-300 CPU316-2DP作为PROFIBUS-DP 主站,连接一个MM440变频器,连接多个MM440时与之相同。2 软件版本描述需要软件:STEP7 V5.2需要硬件:1:S7-300 CPU316-2DP2: MM4403: PROFIBUS-DP 接口模块,用于安装在MM440上,使之成为 PROFIBUS-DP从站。3 组态主站系统打开SIMATIC MANAGER, 通过FILE菜单选择NEW新建一个项目,在NAME栏中输入项目名称,将其命名为DRIVERS,在下方的Storage Location中设置其存储位置。项目屏幕的左侧选中该项目,在右键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Insert New Object插入SIMATIC 300 Station,可以看到选择的对象出现在右侧的屏幕上。双击右侧生成的hardware图标,在弹出的HW config 中进行组态,在菜单栏中选择“View”选择“Catalog”打开硬件目录,按订货号和硬件安装次序依次插入机架、电源、CPU。插入CP时会同时弹出组态PROFIBUS画面, 选择新建一条PROFIBUS(1),组态PROFIBUS站地址,点击“Properties”键组态网络属性如下图:在CP属性的Operating Mode中,将其设为DP Master在本例中主站的传输速率为“1.5Mbps”,“DP”行规,无中继器、OBT等网络元件,点击“OK”键确认并存盘。4 组态从站:在DP网上挂上MM440, 并组态MM440的通讯区,通讯区与应用有关,如果需要读写MM440参数,则需4PKW区,如果除设定值和控制字以外,还需传送其他数据,则要选择PZD。在选相中有 1,WHOLE CONS.(PZD,PKW 数据是连续的,都有调用SFC14,15)2,WORD CONS. (只有PKW数据是连续的,不需要调用SFC14, 15)在本例中,采用4PKW,2PZD ;MM440地址为4。5 MM440参数设置要使变频器能够用PLC通过Profibus来控制,变频器也需要一定的参数设置才能实现:P700 命令源 6 (从CB来)P918 站号 4 (必需要与硬件组态时保持一致)P1000频率设定源 6 (从CB来)6 程序的编写对PZD (过程数据)的读写:a. 在Step7 中对PZ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S7-300C与MM440PROFIBUS-DP通讯” 时间:2009-5-19 11:48:00
真是学习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