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西门子PLC应用技术问题集锦西门子PLC选型常见问题

楼主(2010-02-28):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普通表格;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 mso-para-margin:0cm;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fareast-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0400; mso-fareast-language:#0400; mso-bidi-language:#0400;}
西门子PLC选型常见问题:西门子PLC按照小型、中型、大型分为三种,依次为:S7-20, S7-300, S7-400系列,近年来又开发出LOGO!系列,西门子PLC的选型与一般PLC选型原则无异。一、输入输出(I/O)点数的估算二、存储器容量的估算三、控制功能的选择四、机型的选择1、200PLC的处理器是多少位的 S7-200 CPU的中央处理芯片数据长度为32位.从CPU累加器AC0/AC1/AC2/AC3的数据长度也可以看出. 2、如何进行S7-200的电源需求与计算 S7-200 CPU模块提供5VDC和24VDC电源: 当有扩展模块时CPU通过I/O总线为其提供5V电源,所有扩展模块的5V电源消耗之和不能超过该CPU提供的电源额定.若不够用不能外接5V电源. 每个CPU都有一个24VDC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块继电器线圈提供24VD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CPU模块的电源定额,你可以增加一个外部24VDC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 所谓电源计算,就是用CPU所能提供的电源容量,减去各模块所需要的电源消耗量. 注意: EM277模块本身不需要24VDC电源,这个电源是专供通讯端口用的.24VDC电源需求取决于通讯端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西门子PLC应用技术问题集锦西门子PLC选型常见问题” 时间:2009-9-1 14:16:00
学习了

网友A:
学习了 很好的资料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