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使用OMRONPLC的编程器输入SET和REST指令?

楼主(2010-02-28):
如何使用OMRON PLC的编程器输入SET和REST指令?????  SET和SERT指令用于PLC的强制置位或强制复位。在使用中由于SET和REST指令没有相应的FUN的功能号,因此有的用户无法输入该指令,正确的输入方法如下:      首先将编程器切换到编程状态,然后按下列顺序按键FUN→SET或REST,即可将SET或REST指令输入,然后即可输入须置位或复位的位。 ????这个问题我曾遇到,试一试就通了。 ????FUN + RSET/SET ????你是指在线强制ON/OFF的话,请先按SHIFT,再按SET/PLAY键,释放按RSET/STOP键即可。 ????建议要个笔记本,编程器早应淘汰了。你的老板太抠了。 ????我同意lw001的意见 ????94!94!笔记本方便多了。 ????你好:   还有一种方法,再监控状态下,将要置或复的元件监视在编程器的最左边,按上述键即可,但只能用一次。   ??????好,太好了 ????都什么年代了,跟你的老板要个笔记本。即直观又方便。 ????不同意上面几个楼层的意见,那有那么多好老板,我编个程序编程器都没有,我要把机器拆卸下来在拿到我的电脑上编和调试好了在回机床去装上,一个程序大概要来回10次左右才可以调完,这才是真正的悲惨人生呢??懂了吧!!呵呵~~~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如何使用OMRONPLC的编程器输入SET和REST指令?” 时间:2006-8-25 14:53:00
我同意上一层的说法,有个编程器已经不错了,又直观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 太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