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讨论】日本欧姆龙PLC应用经验点滴

楼主(2010-02-28):
日本欧姆龙PLC应用经验点滴?日本欧姆龙PLC应用经验点滴  以下叙述的硬件/软件条件为:不带RS232串口的笔记本电脑、欧姆龙CPM2AH-60CDR型PLC、Cx-Programmer V5.0编程软件。  1. Cx-Programmer V5.0与PLC通信不稳定:  电脑与PLC的连接方式:电脑USB口(该电脑没有RS232串口)←→[USB转RS232电缆的USB插头←→USB转RS232电缆线(电脑已经安装驱动,且默认的COM4端口已经设置为COM1)中间部分←→USB转RS232电缆的RS232公头]←→[[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的RS232母头←→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线的中间部分←→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的RS232公头]]←→PLC的RS232母头。  上面单中括号内为USB转RS232电缆,双中括号内为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接线如下:(1).公头(用以连接PLC)的2、3、9分别与母头的2、3、5(用于连接电脑或USB转RS232连接线)短接,这是欧姆龙官方的连接方法;(2).公头和母头的2-2、3-3、5-5分别短接,这是RS232连接线的常规连接方法。后来经过实践证明:上面2种电脑和PLC的连接电缆都可以使用。第1种电缆通信稳定可靠。对于第2种电缆,当电脑和PLC之间通过VC应用程序进行通信时效果不好,容易丢帧(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只有当电脑和PLC共用电源(共地)时才没有发现问题。所以,请尽量采用第1种连接电缆。  有时间电脑和PLC能正常通信,有时间却不行——显示“Modem已经被选中,要继续码?”故障(实际上“码”应当为“吗”),一旦出现该故障信息,就一定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当通信不上时,笔者采用过克隆回以前的正常操作系统、重新安装Cx-Programmer V5.0编程软件等方法,又可以正常通信了,但一旦断线后又可能通信不上了。有几次还发现,有些程序可以和PLC通信上,而有些程序却不行!因此,笔者就将可以通信的PLC程序先备份,然后全部删除程序中的指令,最后将目标程序的指令全部复制过来(复制时注释可以自动复制过来),这样居然电脑就可以正常和PLC进行通信了!但是——下一次这个程序可能又无法正常通信了!郁闷……  根据通信错误信息“Modem已经被选中,要继续码?”,笔者找到了解决方法:在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日本欧姆龙PLC应用经验点滴” 时间:2007-1-2 13:20:00
我也遇到用过,听说用PCMCIA转RS232效果显著,不知哪位同胞用过,

网友A:
没办法,客户要求用欧姆龙,我觉得西门子PLC好用,就是价格高。???

网友B:
我也是觉得三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