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CPM1A编写小控制程序

楼主(2010-02-28):
问:控制过程是:用点动按钮控制继电器。当按下按钮时,如果继电器的常开触电吸合,继电器线圈就带电当按下按钮时,如果继电器的常开触电断开,继电器线圈就失电??我在程序里面用了一个keep指令但是,当我在现场调试的时候,当我按下按钮后,继电器发出很大的声响约1秒后才吸合,或断开???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合扫描周期有关?
?LD?0.01????按钮ANDNOT?0.05??继电器触点LD?0.01???按钮AND?0.05??继电器触点KEEP(11)?18.00??LD?18.00????继电器标志OUT?10.00????继电器???但是,利用这段程序,当我点动一下按钮0.01时,继电器要反复吸合放开好几次才能吸合或者是断开
答:1.程序里用一个计数器控制就可以了。外部点动信号作为计数器的输入,计数器等于一时就输出线圈计数器等于二时就将计数器复位,此时因为计数器不等于一线圈就没有输出
???

2.我认为按钮的启停有问题,以下是我给你修改的图,请看

3.你可以看看这样改行不行:?LD?0.01????按钮ANDNOT?0.05??继电器触点LD?0.01???按钮AND?18.00KEEP(11)?18.00??LD?18.00????继电器标志OUT?10.00????继电器
?4.如果我要加脉冲信号程序是不是这样LD?0.01????按钮DIFU?8.00LD?8.00&nbs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用CPM1A编写小控制程序” 时间:2007-11-7 6:34:00
我是新手,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A:
为什么延时设定只能小于10秒大于10秒就写不进去了我用欧姆龙是cpm1a???

网友B:
我是自学的PLC,市场上很少有关于伺服方面的书,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C:
对了,哥们,有问题请教一下:那个欧姆龙的软件环境里,怎么用不起来功能模块啊? 三菱的一点击,它的功能模块就会到编程环境里,为什么欧姆龙的不行呢?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D:
用记数器也行 LD001按钮,OR1000,ANDNOT CNT000,OUT1000继电器 LD001按钮,ANDNOT005,LD20000,CNT 000 #002 LD CNT000,OUT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