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OMRONPLC技术问答之一

楼主(2010-02-28):
1.???我想用CPM1A连接一台打印机,请问用什么通信模块(型号)?打印机有没有特殊要求?谢谢!!! 首先CPM1A不能与其他第三方设备通讯 其次,你现在需要PLC与打印机连接,是要PLC控制打印机打印什么呢? 2.?您好:请问我想设置CP1H程序的系统密码?,请问怎样设置?与CPM1A的有何区别? CP1H加密是通过CX-P软件设置来加密的,CPM1A是通过FUN指令来加密的,两者的加密方法完全不一样。 CP1H加密方法如下: 1:在CX-P编程软件工作区,右键”新PLC”,选择”属性”—”保护”,在UM读取保护密码中输入8位密码 2:然后将程序下载到PLC,最后在”PLC”下拉菜单选中”保护”-”设置密码” CP1H***方法: CX-P软件与PLC在线通讯上后,在”PLC”下拉菜单选中”保护”-”释放密码”,输入密码即可 需要注意: 如果程序员不想让被加密的程序被其他用户的程序覆盖,可以在属性中把”禁止覆盖受保护的程序”选项打勾,这样操作后如果要覆盖PLC内程序,就需要先进行释放密码操作,但是要注意,要是一但忘记密码,那要清除PLC程序的话就只能通过CP1H的内存卡进行操作了 3.什么是Repeater?如果CONTROLLER?LINK网中增加一个新的板卡的话,因为原板卡的地址为0,新板卡在CX-P中的地址怎么分配?? 你可以 板卡1--板卡2--CLK21 ?????--?????-- 这样串接连接就可以了,你的情况不要中继的 板卡的fins节点地址是在finsgateway中的本地网络属性中设置的 ? 4.?那现在存在进制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我程序中要怎么改才能在不改变和所需的脉冲下,且可编程能正常输出呢?? 5.?在程序中CTBL指令需要用微分形式@的吗?如果用微分指令,那么指令执行一次后就不再执行,目标或范围比较都不符合条件(高速记数值未达到设定目标),那控制岂不是达不到目的?? 答:CTBL指令可以用微分形式@,用微分指令是指该指令执行的条件是上升沿,指令执行一次后,当满足比较条件,CTBL又得到一个上升沿,此时又会执行中断任务,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OMRONPLC技术问答之一” 时间:2010-1-5 19:55:00
hsfdxuhh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