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讨厌的Twido----plc

楼主(2010-02-28):
?? 我先购买了一台Twido的PLC开始使用,程序已经编好了,可不能下栽,买的TSXP3030-C的编程线电脑根本就不认,没有反应,(已装驱动)麻烦施耐得的技术人员解决一下,如果不行,我将使用其他的品牌。..........
以下是对《讨厌的Twido----plc》的回复:??? ????USB电缆通讯经常会出问题,用TSXPCX1030-C的串口电缆就很少会出现驱动安装不成功的情况,只是有些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我也有这个请况.USB接口不能用!主要是现在的笔记本没有9针的COM.另外买来的USB转9针COM,经常连接不了 ????笔记本电脑可以考虑用PC卡转RS232口,进口的较贵,国产的才100多元,使用效果不错。 ????除了要正确安装USB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以外,在软件连接时还必须在“控制器”->“选择连接”中选择“USB”(默认为“COM1”连接),不妨检查一下。至于从市面上购买的USB转串口电缆,也许连其它牌子的PLC还好,但要跟施耐德的PLC连就难说了。 ????笔者用过,通讯编程挺简单的,您可以检查一下电缆中拨码开关的位置以及通讯参数的配置。 ????可以用几十块钱的RS232转485替代施耐德TWIDO的编程电缆,我用过,并且是在笔记本电脑上,笔记本电脑要用USB转九针口 ????施耐德最新的USB电缆,3月份上市。 ????施耐德办事处有USB编程电缆的使用方法,你可以到当地办事处去询问.????不是所有RS232转485转换器都可以用的.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新买的USB编程电缆能连接Micro,却连不上Twido。用一条很久以前买的USB电缆就可以。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讨厌的Twido----plc” 时间:2006-11-9 15:25:00
请教:哪里可以买到PC卡转RS232口

网友A(2012-03-04):
可以试试,品优PLC呀,还有配套的设备,您可以到官网看看www.pinyoutec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