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松下PLC技术支持有问必答

楼主(2010-02-28):
松下PLC技术支持有问必答大家有用松下PLC的或想用松下PLC的,有什么问题给我回个贴,我会尽力回答的!索要什么资料也请留下联系方式,我会主动联系的,为什么我们工控的明天,大家相互学习!???? 以下是对《松下PLC技术支持有问必答》的回复: 匿名用户:????忘说了,我的QQ:641245877 匿名用户:????好的松下的用的很少有机会能交流一下,QQ185035659 匿名用户:????松下:QQ:314081657 匿名用户:????很希望有用松下PLC的朋友交流 匿名用户:????我的QQ364964864 匿名用户:????我也是,我的QQ:382639126希望大家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而不要顾忌。匿名用户:????顶楼的兄弟是否知道松下GOT10的画面制作软件在解压缩时出现“灾难性故障”如何解决吗?前提是不重装系统。 匿名用户:????我想要一份松下FB1的编程.软件使用说明.谢谢.txm_0714@163.com 匿名用户:????我有一台FP-SIGMA的PLC,?主机C24R2。左边为FPG-XY64D2T的有两个。右边依次是FP0-TC8的两个。FP0-A04V的一个。请问它的I/O和模拟地址如何分配? 匿名用户:????回复:?离苏州很近????我觉得你的情况可能安装文件有问题!重新再换一张安装光盘吧! 匿名用户:????回复:卡卡西里????松下的FP1系列PLC目前已经停产,关于它的硬件手册也很不好找了,在我们论坛的自助资料库里有松下的编程手册,你可以去下载一下! 匿名用户:????回复:明月静水    你这个问题我用图片来答复你吧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松下PLC技术支持有问必答” 时间:2007-6-26 15:14:00
你好,我公司用的就是松下plc,我也正在学习plc编成,但找不到正确的路径,请指教,谢谢。QQ-280866604

网友A:
松下PLC有哪些编程指令???

网友A:
请问松下PLC有几种系列呢???

网友B:
哪位领导有松下MCU复合通讯模块的编程实例,做232通讯取仪表数据,???

网友C(2010-04-04):
程序写好后下载时出现通信错误是那里没设置好...我选的机型和电脑所选的机型相同都是FP0的波特率设置是9600.请问是那里出错了.问一下楼主一般是如何下载的.本人很急.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工作继续或停止.我的QQ814990069邮箱L.X.C.5@163.COM 电话是15112489820 希望速回

网友D:
我是做松下PLC销售的,我手头还有一本松下FP系列的编程手册,是总公司弄的。但是没有电子档,可惜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FP0,FP1,FPsigma,FPX,FP2,FP2SH,FP10,FP10SH,FPE

网友E(2010-05-11):
楼主辛苦了 ,我想请教一下松下sigma与pc机的通讯有固定的规约协议么?要如何才能根据已有的plc程序以及从计算机串口收集到的报文整理出对应的通信规约呢?我的邮箱是:ian1453@163.com,qq:304717579.请指教。

网友F:
对楼主先先赞一个

网友G(2010-07-10):
FPO-C32T如何上载程序

小弟刚学,想从松下fp0-c32t plc上上载程序,是不是直接通过圆形5脚编程口与计算机连接就可以啦

网友H:
功率模块回收IGBT回收欧派克回收西门康回收★ -------------------- 高价收购原装模块、拆机模块★13544123655 ★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欧派克、西门康、三菱、富士等各品牌拆机、原装模块。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893884513 E-mail:893884513@qq.com 电话:135-4412-3655(深圳) 周生

网友I(2010-09-23):
NAIS FP PROGRAMMER2 请问怎么使用请举例起动停止的编程方法???

网友J:
控制步进电机?

我用FPX的控制步进电机走完一段距离a, 然后输出开关量Y。是否需要判断电机走完了距离a,我要怎么判断电机已经走完了然后才输出的Y 呢。 另外如果这个过程有三段, 如移动完a,输出Y1, 然后再移动距离b,完后输出Y2,再是移动距离C,然后输出Y3, 这个要怎么写梯形图啊,是不是每走完一段都要判断呢? 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K(2010-11-26):
我们公司也在用松下的PLC,是FP-X系列的,现在公司要做一个张力控制的程序,我不会做,问一下各位大侠帮一下。 输入用2个精密电位器分别装在两个摆臂的后面,用AD2的模拟量模块,输出用2个步进马达。模块插在第一个插槽中。 要求是:当摆臂往上摆的时候,越往上速度越快; 当摆臂在水平的时候,马达不转; 当摆臂往下摆的时候,马达反转。 ???

网友K:
我的邮箱是NCCU@163.COM???

网友L(2011-04-22):
用松下的MSMD082P1U和MCDDT3520伺服电机与驱动器,还有一个松下PLC(FP0-C16T-F),想用plc控制伺服转动。要求是伺服走一定行程后碰到一个行程开关,然后回原点。现在伺服与驱动的接线已按位置控制模式接好线。但是,plc的I/O口与伺服那边的继电器该如何接线呢?希望大侠能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M(2011-06-19):
我想知道松下的高级指令里,比如[F0 164 SPD0 DT10],这条脉冲输出指令,松下的都是用数据参数表来设置(16进制),如附件,我不会设置参数,例如我要频率范围是180Hz——5000Hz,占空比50%,那个[S]=HOOO OOO OO,这个十六进制数是多少呢?主要是怎么计算的?望指教

网友N(2011-08-25):
我需要松下FP0硬件手册,不知能否提供.我的邮箱hchenj@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