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松下PLC控制伺服电机实例程序

楼主(2010-02-28):
????上位机设定伺服电机旋转速度单位为(转/分),伺服电机设定为1000个脉冲转一圈.????PLC输出脉冲频率=(速度设定值/6)*100(HZ)。????上位机设定伺服电机行走长度单位为(0.1mm),伺服电机每转一圈的行走长度10mm,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为1000,故PLC发出一个脉冲的行走长度为0.01mm(一个丝)。????PLC输出脉冲数=长度设定值*10。????上面两点的计算都是在伺服电机参数设定完的基础上得出的。也就是说,在计算PLC发出脉冲频率与脉冲前,必须先根据机械条件,综合考虑精度与速度要求设定好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大致方法如下:????机械安装结束,伺服电机转动一圈的行走长度已经固定(如上面所说的10mm),设计要求的行走精度为0.1mm(10个丝)。为了保证此精度,一般情况下是让一个脉冲的行走长度低于0.1mm,如设定一个脉冲的行走长度为如上所述的0.01mm,于是电机转一圈所需要脉冲数即为1000个脉冲。此种设定当电机速度要求为1200转/分时,PLC应该发出的脉冲频率为20K。松下PLC的CPU本体可以发脉冲频率为100K,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如果电机转动一圈为100mm,设定一个脉冲行走仍然是0.01mm,电机转一圈所需要脉冲数即为10000个脉冲,电机速度为1200转时所需要脉冲频率就是200K。PLC的CPU本体就不够了。需要加大成本,如增加脉冲输出专用模块等方式。????知道了频率与脉冲数的算法就简单了,只需应用PLC的相应脉冲指令发出脉冲即可,松下PLC的程序图如下: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松下PLC控制伺服电机实例程序” 时间:2009-11-22 10:17:00
这样会有振动。

网友A(2010-07-28):
左移右移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