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BPLC一个实际遇到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02-28):
??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用自做的RS232通讯线和AB 的SLC5/03 通讯时,用DF1协议组太后能读到CPU 型号,UPLOAD CPU 里的程序也能顺利完成,但UPLOAD 上来的是空的程序,而实际上PLC里是有程序的,RUN灯也亮,机器也能正常工作,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的RS232通讯线在其它用RS232通讯的PLC 上是可以正常用的。 ????改用DH和AB 的SLC5/03 通讯 组态通讯参数是否有误 或自己做一个232线 ????看一下通讯设置参数是否正确!如果通讯线没问题,而且PLC里面有程序的话,应该和CPU的设置有关系!!????谢谢两位!通讯参数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否则是找不到CPU的,但不知道CPU的设置有什么奥妙,一般说来如果PLC里的程序保密的话,应该是设置密码 ????通过咨询AB的技术支持,说是"OEM"保护,比密码保护多一层,所以在UPLOAD程序时,是UPLOAD不上来的,并且没有密码提示.SLC5/03以上带有FLASH EPROM 卡.须有源程序才能ONLINE.谢谢各位的关注.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ABPLC一个实际遇到的通讯问题” 时间:2007-1-9 14:37:00
RSLOGIX5000的一些程序文件打不开,那位大侠可以告所我怎么处理?

网友A:
zenm 怎么下砸,找不到 ???

网友B:
如果AB的编程电缆有问题可以找我。我就生产AB编程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的email: zyj633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