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BLOGIX5000功能块的制作

楼主(2010-02-28):
?? 各位高手:?请问,在logix5000里,怎么制作设备的功能块,这样有很都相同的设备的话,只要编写一个块,就可以了,不同的设备,只要把入口出口参数连接到对应的设备上就可以!有哪位朋友用过的话,请指点,谢谢
以下是对《AB LOGIX5000 功能块的制作》的回复: ????写一个子程序进行调用不就可以了吗? ????AB的所谓功能块不过是写一个子程序,然后进行调用,但是一般不推荐这种方法,容易引起程序混乱,举个例子,如果子程序中存在计时器模块,曾经咨询过AB的技术支持,他们也不建议这样做,除非子程序内部逻辑比较简单,就可以用用下来觉得LOGIX5000在这方面做的不如CONCEPT好 ????子程序内部要使用计时器,也必须是外部定时器,还有很多中间变量,也应该使用外部输入或输出(控制器变量非子程序变量)接口才行的。原来听人吹西门子调用FC块多牛,最近做过后,才知道,调用的功能也是很有限的,否则就作FB块吧,那每个调用又要多DB数据库,还不如不调用了。 ????用concept做功能块最棒 ????说得好,ab的是有这个问题,如果子程序里面有定时器计数器或者其他复杂的指令fsc等,均会出现混乱,但这些出现混乱的指令只能放在子程序外部使用,每次写程序时记住就ok了。 ????AB的功能块不如CONCEPT,只能作好数据库 ????谢谢大家,多交流 ????请问:我用Logix5000功能块程序调试的时候可以在ON?LINE状态下更改程序吗?谢谢 ????RSLogix5K即将Release出V16,到时候就有用户自建指令功能(user?defined?instruction)。也许会在今年也许会在明年 ???&nbs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ABLOGIX5000功能块的制作” 时间:2009-4-4 23:41:00
子程序要用结构体定义其中的所有变量,这样就不会混乱了.西门子FB块有数据存储空间(背景数据块),每个调用可以有不同的背景数据块,所以不会混乱,而AB的有点像西门子的FC块,用堆栈存储变量,要用子程序作类仅西门子的FB,就要先自定义数据类型,组成结构体,就像西门子的FB变量申明一样,那样就不会混乱了.

网友A:
v16版本带add on,即可以写自定义功能块,变量包括输入输出和中间变量,是独立的,不会对其他程序构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