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与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10-02-28):
现在的工控行业中,编码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在此讲述一下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欢迎大家踊跃提意见,如有疑问也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介绍       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量型,另一种是绝对型。增量型的特征是只有在旋转期间会输出对应旋转角度脉冲,停止是不会输出。它是利用计数来测量旋转的方式;价格比较便宜。绝对型的的特征是不论是否旋转,可以将对应旋转角度进行平行输出的类型,不需要计数器可确认旋转位置;它还有不受机械的晃动或震动以及开关等电器干扰的功能,价格贵。在选择使用时,可参考以下几点。包括成本、分辨率、外形尺寸、轴负荷及机械寿命、输出频率、环境、轴旋转力矩、输出回路等等。      应用举例       它一般应用在对机器的动作控制。我那一个实例详细说明一下。我刚刚改造一台机器,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先要对工件进行处理,然后加工。它以前是用光电开关做的,机器的电路就比较复杂,而且成本增加,维护调校麻烦。于是我就对机器的电路进行改造,主要是用一个编码器来代替以前的光电开关。此套系统由OMRON的PLC与编码器组成。下面是PLC程序。      I/O 及数据       检测是否有工件开关:00007 变频器零速输出:00008    处理工序1:开(DM100) 关(DM101) 10100    处理工序2:开(DM102) 关(DM103) 10101    处理工序3:开(DM104) 关(DM105) 10102    加工工序1:开(DM106) 关(DM107) 10103    加工工序2:开(DM108) 关(DM109) 10104    加工工序3:开(DM110) 关(DM111) 10105      PLC程序       Name="Initialize"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n    OUT TR0    OUT 252.00 //Encoder software reset    TIM 000 #0100 //System initialize delay    AND 253.15 //PLC First scan on    INI 000 002 DM0000 //Control Encoder mode    LD TR0    AND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PLC与编码器的应用” 时间:2007-3-9 14:31:00
看看不

网友:
几个指令都看不懂。???

网友:
看说明书呀。大哥???

网友:
指令图好难看懂。有梯形图最好 了???

楼主:
大哥,教教 特殊指令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