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梯形图的设计与编程方法

楼主(2010-02-28):
??? 梯形图是各种PLC通用的编程语言,尽管各厂家的PLC所使用的指令符号等不太一致,但梯形图的设计与编程方法基本上大同小异。一、确定各元件的编号,分配I/O地址??? 利用梯形图编程,首先必须确定所使用的编程元件编号,PLC是按编号来区别操作元件的。我们选用的FX2N型号的PLC,其内部元件的地址编号如下表所示,使用时一定要明确,每个元件在同一时刻决不能担任几个角色。一般讲,配置好的PLC,其输入点数与控制对象的输入信号数总是相应的,输出点数与输出的控制回路数也是相应的(如果有模拟量,则模拟量的路数与实际的也要相当),故I/O的分配实际上是把PLC的入、出点号分给实际的I/O电路,编程时按点号建立逻辑或控制关系,接线时按点号“对号入坐”进行接线。FX2N系列的I/O地址分配及一些其他的内存分配前面都已介绍过了,同学们也可以参考FX系列的编程手册。二、梯形图的编程规则?1、 每个继电器的线圈和它的触点均用同一编号,每个元件的触点使用时没有数量限制。2、 梯形图每一行都是从左边开始,线圈接在最右边(线圈右边不允许再有接触点),如图(a)错,图(b)正确。???? ??????????? 3、线圈不能直接接在左边母线上。4、在一个程序中,同一编号的线圈如果使用两次,称为双线圈输出,它很容易引起误操作,应尽量避免。5、在梯形图中没有真实的电流流动,为了便于分析PLC的周期扫描原理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假定在梯形图中有“电流”流动,这个“电流”只能在梯形图中单方向流动——即从左向右流动,层次的改变只能从上向下。 三、编程实例首先介绍一个常用的点动计时器,其功能为每次输入X000时,接通时,Y000输出一个脉宽为定长的脉冲,脉宽由定时器T000设定值设定。它的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同学们根据时序图,画出梯形图。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梯形图的设计与编程方法” 时间:2007-3-26 10:44:00
内容太少了 把

网友:
不管怎么样,在公众场合说话应该文明点???

网友:
啥东东呀 ???

网友:
对楼主只想说一句话:操*你*妈,干*你*娘!!!???

网友:
真是他*的垃圾???

网友:
内容确实太少了,简直和没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