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优化I/O点的常规方法探讨

楼主(2010-02-28):
一、前言
当前,可编程控制器(PLC)作为一种成熟稳定的控制器,以卓越的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性和编程简单、容易掌握等特点在工业控制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控制系统中,PLC作为主控设备,与控制对象中的各种输入信号(如:按钮、接近开关、编码器等检测信号)和输出设备(如继电器线圈、电磁换向阀等执行元件)相关联,随着控制系统的复杂程度和控制设备增多,PLC需要的输入输出点数也大量增加,这就有必要通过采用各种方法对I/O点进行优化,来减少系统占用I/O点数使用数量,提高I/O的利用率,降低硬件使用成本,下面以西门子PLC为例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软件方法
1. 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
通常情况下,PLC控制的外部设备至少要有一个启动和一个停止按钮作为输入信号来控制程序的运行和停止,因此至少需要两个输入点,在点数紧张的情况下可采用单按钮控制进行优化,将节省下的点留作扩展功能。
图1为PLC的外部接线,SBl接输入I0.0,Q0.0接继电器输出,通常情况下,继电器应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500)this.style.width=500;" align=center border=1>图1
图2中,输入信号I0.0第一次短暂闭合,在正向脉冲指令下,辅助继电器M0.0输出一个周期的脉冲,则使网络3接通,输出Q0.0并实现自锁,输入信号I0.1第二次闭合,则网络2接通,使辅助继电器M0.1接通,常闭点M0.1打开,使网络3断开,输出Q0.0停止输出。
500)this.style.width=500;" align=center border=1>图2
除了上述的方法外还可以采用计数器,R/S指令,寄存器等方法实现。图3为采用R/S指令方式的方法。
500)this.style.width=500;" align=center border=1>图3
2. 典型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如果对PLC的运行原理不了解或理解的不够透彻,那么在程序的编写上很容易出现问题,左图也为单按钮实现启动/停止的梯形图,但在实际的调试中确是不可行的,达不到为我们预期的效果,通过与图2的对比我们发现:在网络1上少一个正向脉冲指令,这个指令是关键。这样我们就清楚问题的所在:由于I0.0.接通的时间比一个扫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PLC优化I/O点的常规方法探讨” 时间:2007-3-29 15:29:00
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是还不够彻底.大幅度节升I/O点数的技巧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