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点动或长动控制实验程序简介

楼主(2010-02-28):
要编写PLC点动或长动控制程序,首先,要弄清楚“按钮”和“开关”的区别:开关没有自动复位功能,而按钮则有自动复位功能。这里介绍的点动或长动程序都是用按钮作为现场输入信号来控制的。其次,还要弄清楚编写PLC程序要用到PLC的编程元件和编程指令。所以做好I/O分配和选择合适的编程指令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所编写的控制程序必须满足控制的要求。下面以FX2N型PLC编程为例,分三步来介绍PLC点动或长动控制的实验程序。

一、?????? 点动控制实验程序
?
所谓“点动”,就是用按钮对控制对象(如电动机或指示灯等)进行控制,当手按下按钮时,电动机起动运转(或灯亮),当手松开按钮时,电动机停止运转(或灯灭)。在实际中,点动控制一般用于调整或检修。这里介绍点动控制实验程序目的是把它作为学习PLC编程的入门。
?
1.I/O分配
输入:点动按钮--X0?
输出:Y0——接直流电动机模型或指示灯
?
2.点动控制时序图
???????????????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3.点动控制逻辑表达式:
Y0 = X0
?
4.点动控制实验程序
?
(1)??? 用LD和OUT指令编程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2)??? 用LDP、LDF和SET、RST指令编程
在X0上升沿(按下点动按钮时)使Y0置位,在X0下降沿(松开点动按钮时)使Y0复位。
??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3)用PLS、PLF和SET、RST指令编程
在X0上升沿(按下点动按钮时)让M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使Y0置位,在X0下降沿(松开点动按钮时)让M1接通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PLC点动或长动控制实验程序简介” 时间:2008-3-14 19:00:00
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