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NPN与PNP集电极开路型传感器在PLC连接中的转换

楼主(2010-02-28):
1、输入传感器为接近开关时,只要接近开关的输出驱动力足够,漏型输入的PLC输入端就可以直接与NPN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的输出进行连接。如图1。?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但是,当采用PNP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时,由于接近开关内部输出端与0V间的电阻很大,无法提供电耦合器件所需要的驱动电流,因此需要增加“下拉电阻”。如图。增加下拉电阻后应注意,此时的PLC内部输入信号与接近开关发信状态相反,即接近开关发信时,“下拉电阻”上端为24V,光电耦合器件无电流,内部信号为“0”;未发信时,PLC内部DC24V与0V之间,通过光电耦合器件、限流电阻、“下拉电阻”经公共端COM构成电流回路,输入为“1”。下拉电阻的阻值主要决定于PLC输入光电耦合器件的驱动电流、PLC内部输入电路的限流电阻阻值。通常情况下,其值为1.5—2KΩ,计算公式如下:第一种公式:R≤[(Ve-0.7)/Ii]-Ri式中:R——下拉电阻(KΩ)????? Ve——输入电源电压(V)Ii——最小输入驱动电流(mA)Ri——PLC内部输入限流电阻(KΩ)公式中取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7V。第二种公式:下拉电阻≤[输入限流电阻/(最小ON电压/24V)]-输入限流电阻? 2、输入传感器为接近开关时,只要接近开关的输出驱动力足够,源型输入的PLC输入端就可以直接与PNP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的输出进行连接。如图2。?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相反,当采用NPN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时,由于接近开关内部输出端与24V间的电阻很大,无法提供电耦合器件所需要的驱动电流,因此需要增加“上拉电阻”。如图。增加下拉电阻后应注意,此时的PLC内部输入信号与接近开关发信状态相反,即接近开关发信时,“上拉电阻”上端为0V,光电耦合器件无电流,内部信号为“0”;未发信时,PLC内部DC24V与0V之间,通过光电耦合器件、限流电阻、“上拉电阻”经公共端COM构成电流回路,输入为“1”。上拉电阻的阻值主要决定于PLC输入光电耦合器件的驱动电流、PLC内部输入电路的限流电阻阻值。通常情况下,其值为1.5—2KΩ,其计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NPN与PNP集电极开路型传感器在PLC连接中的转换” 时间:2008-6-28 15:24:00
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