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在多点定位及往返系统中的控制研究

楼主(2010-02-28):
1 龙门刨床的机械传动控制要求图1 往返式机械传动示意图  图1所示的龙门刨床的机械传动示意图。传动系统从原点启动,中速行驶到1000mm,开始高速行驶,高速行驶到3000mm,开始低速爬行,低速爬行到终点(3200mm)停车。停顿2s。反向高速行驶,高速行驶到距原点200mm处开始低速爬行。到达原点停车,停顿2s后重新开始往返。在原点和终点低速爬行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系统惯性带来的定点误差,做到原点和终点的精确定位停车。2 龙门刨床机械传动的PLC控制系统硬件设计  2.1 系统对变频器的控制要求  变频器的正反转由继电器K1、K2控制,速度的切换由继电器K3、K4完成。变频器故障报警输出触点(30A、30C触点)用于立即停止高速计数器运行,并由指示灯HR指示。  变频器具有多段速度设定功能,当K3、K4两个继电器触点都断开时,高速行驶(第一速度);K3闭合,K4断开时,中速行驶(第二速度);K3断开,K4闭合时,低速行驶(第三速度);K3、K4都闭合时,手动调节行驶(第四速度)。  旋钮SF用于手动/自动切换,并用指示灯HG1表示自动状态。手动时,能够通过按钮SA1(电机正转)和SA2(电机反转)手动调节传动系统的位置。  按钮SA用于传动系统在自动状态下的启动/停止控制。采用“一键开关机”方式实现启动/停止控制,用指示灯HG2表示启动状态。  行程开关SQ用于自动启动时,确定传动系统在原点位置,自动停止时,传动系统必须返回原点。行程开关SQ1、SQ2用于传动系统的两端限位,确保传动系统不能脱离设备。  2.2 PLC系统硬件系统的构成及连接  为了实现对龙门刨床机械传动的精确定位,本系统采用PLC作为控制器,通过变频器进行速度调节,采用光电编码器和PLC高速计数器进行定位控制。根据龙门刨床的机械传动控制要求,系统中有开关量输入点8个,开关量输出点7个,光电编码器A相输入一个,因此选用SIEMENS的CPU224作为控制器,其I/O点的分配及系统接线如图2所示。图2 龙门刨床机械传动PLC控制系统接线图3 PLC梯形图程序的设计  PLC的梯形图程序设计包含主程序(用于实时调用手动子程序SBR_0和自动子程序SBR_1)、子程序SBR_0(用于实现对系统的手动控制)和SBR_1(用于实现对系统的自动控制)和中断处理程序INT_0程序(用于处理高速计数器计数当前值到达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PLC在多点定位及往返系统中的控制研究” 时间:2008-8-20 21:20:00
非常不错,对老设备改造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