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学习策略

楼主(2010-03-01):
(图片)

网友:
兄弟来点实惠的???

网友:
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这样。你所说的我都知道,而且用继电器做逻辑控制也比较熟悉,用PLC做确实是很方便,但要做模拟量和计算等就不容易了,如果不知指令的用途和含义,要想实现所想的功能好像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认为还是边学边做,能加深对指令的理解和使用,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
上面说的好象不是很有道理,你说的太浅了只能做那些低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