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讨论] 马达耐久测试机调试手记(PLC篇)

楼主(2010-03-01):
写在前面: “跟我一起做项目”活动第二期即将结束,举办的很成功,我想参加这个活动的网友肯定学到了很多东西。交给我的PLC程序有一份,我看了一下写的很不错,程序一千多行,想必是花了很久的时间。后面我来点评。触摸屏程序也有一份,我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些,还是用上了,风格很简洁,实用。还有几个网友到现在也没有将程序给我,批评一下,实践机会难得,理论的东西毕竟还是理想的东西,搬到实际中,根本就不是哪会事。到实际中,要不断的更换思路,不断尝试,甚至有时感觉自己真是走投无路,但还是要坚持,要耐心对待每一个可疑点,不浮躁,如果你放过一个可疑点,可能问题就在这里面。所以说,虽然你参加了这个活动,但并没有真正去做,而是来看看,从而学习,那是大错特错,因为你看到的只是皮毛,给你做你照样不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试,终于,将PCB调试通了,然PLC和触摸屏的调试,仅仅花了两天的功夫。坦率的讲耐久机重点PCB的调试上,其中过流测试很难搞通,原因是有两点,一是在光藕6N137,的驱动电流很大,二是三极管A1020截至和饱和计算失误。后来朋友催的厉害,差点不要这个功能,但个人顶着压力硬是搞了出来。但欠压报护部分不要了,因为电机的供电电压是稳压电源,调到5V很稳定,我想这个功能也没有必要了,再加上时间不多了。 下面就讲讲具体的调试过程,先讲设计思路,然后讲PLC程序,再讲触摸屏,最后讲PCB的细节,PCB的细节有些朋友可能用不到,可以忽略不看,但我建议你看下去,因为PLC总是涉及到NPNPNP的关系,了解也无妨。

楼主:
内部配线图,这些图实在是不敢拿出来,里面的布线太乱了,究其原因是控制箱做的太小了,以至于没有地方放线槽。希望楼下的不要笑我啊!

楼主:
下面就讲讲具体的调试过程,先讲设计思路,然后讲PLC程序,再讲触摸屏,最后讲PCB的细节,PCB的细节有些朋友可能用不到,可以忽略不看,但我建议你看下去,因为PLC总是涉及到NPN或PNP的关系,了解也无妨。 一,设计思路 5855 图1 设计思路如上,这个和项目构思时有点差别: 1.指示灯直接放在了触摸屏上,尽管电箱和PCB中已经留了位置 2.由于使用了稳压电源,欠压信号取消 3.由于计时不用太准,所以用M8014(分)来触发计数器,算法简单很多 4.电箱设计时没有考虑周到,很拥挤,不好配线,但勉强可以使用。 5.马达控制方法也有所变更,改为运行3s,停止1s,如此循环150万次 二,PLC程序(修改后) 这里只讲单个Motor程序,其他的类似。 1.Motor控制部分程序 5856 5857 5858 M1是马达1的启动停止部分,是由触摸屏来控制的。M1上升沿设置32位计数器C200正向计数(M8200),下降沿停止电机, T1,T0组成一个循环,运行3s,停止1s。如果无法理解这个,网友看看我站的另外一篇文章“初学者必须掌握的几个提行图” Y0,Y1是控制IC TA8429H,00,表示停止,01正转,10反转,11刹车,这里我们只用到00,和01。 2.开机设置默认参数 M8002是PLC开机第一个扫描周期是ON,利用这个时间可以讲一些数据赋值给D寄存器,以后M8002是断开的,这样D寄存器就可以修改了。这里我们默认马达运行8小时。说到8小时,我心里是没有底的,这个机器一共10各马达,正常运行电流是1.5A,很大的电流,尽管每个只有150MA但是TA8429H发热还是很厉害的,在加上PLC和电源,PCB本身也是发热大户,所以电箱里面的温度很容易上升,温度一升,PCB的中运算放大器,还有电阻的温飘就上去了,这个直接影响过电流的准确度,甚至影响电机的控制,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简述PCB时再来说这个问题。 5859 D0是设置马达1的运行次数,是低16位,高十六位放在D1中。 5860 3.马达运行时间统计程序。 M8014是以分计时的特殊寄存器,M1开启时C0计一次数,这样C0的计数就是运行的时间。 5861 4.过流检测程序:不要小瞧这一段程序,其实此项目最大的难点就在这里,PCB的设计难点也在这里(里面涉及到电流的计算精度这个在后面讲),从程序可以看到,有的过流输入是直接输出到s寄存器,有的是取反后输出到S寄存器, S0~S10显示触摸屏上,为啥是这样的,这个电路的电阻阻值有关。后面PCB讲 5862 5触摸屏控制电机 通过下面的程序可以实现全部启动电机和全部停止电机,这里程序少一段,全部要看PLC源码 原理都能看懂吧,嘿嘿!这里不再费口舌了! 5863 三,PLC程序(修改前) 下面分析网友提供的程序 这个程序我放到了PLC里面试过了,基本可以用。 程序是在软件上模拟过的,估计是花了很大的心血,是按照一开始项目规划时的IO分配写的。不过我改了一些输入输出,电机过流指示灯直接用PLC的输出控制,启动,停止按钮也直接用触摸屏控制,所以IO就发生了变化。 这个程序设计思路基本和我上面的一致,只是风格不够简洁。我们来分析一路控制,其他的基本一样。如果网友要看全部,可在网站上找到原程序。 梯形图中,Y4,表示正转,Y5,表示反转,通过互锁实现,X4,X5是OUT指令控制的,其实这是有点繁琐的,用SET指令即可,这样就可以去掉互锁了。M1是触摸屏中的控制按钮,这里说明一点,M1在触摸屏中,可以做为一个自锁按钮,也可以是点动按钮,这里如果换成自锁按钮不就可以随意控制了,这一段解释可以看看我的程序。 紧急停止X000,我的设计中没有用到这个,而是用“全部停止” (触摸屏按钮)代替了,严格的讲,不应该这样,每一个设备最基本的安全措施就是一个急停,而且必须是硬件急停,这样可以将损失减小到最少,对人身也安全。 T1,T2构成一个循环回路可以完成一个 正转-》反转-》正转-》。。。。的动作。思路和我的一样。 5864 X001是过流指示,项目规划时加的功能,我的程序中也有。说起过流指示,倒是可以,如果说电流检测,那就难了,直流电机要频繁的启动停止,电流时很大的大约是正常电流的10倍以上, 本来要检测过流时间的,当时实际当中,发现太困难了,电机的发热,PLC,电源的发热,PCB的发热,加载一起,控制箱内的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此时PCB的温度剧升,里面的电阻也会产生变化,所以精度就很难保证了,实际情况是10个电机转动半个小时后,就不可控了。我想了很久,并找了精度很高的电阻,也不完美。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电流检测的想法,改用过电流指示,就是过电流严重时触摸屏指示灯连续亮。总结一句,在高温情况下,检测一个电流,难度较高,首要是要考虑温度对影响,这让我想起以前在国企维护西门子的数控中心的工作环境,那可是几个中央空调专门给两台数控中心服务的。 PLC程序: http://bbs.plcjs.com/showtopic-13825.html loveplc 2010年2月27日 深圳

楼主:
程序正在整理中,稍后发出

网友:
继续关注中 楼主谢谢啊 整理的相当的好,感谢

网友:
相信 LOVEPLC,支持PLC技术网! 为入门者提供这样好的资料

网友:
最后一张图,双线圈了……

网友:
支持PLC技术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这也是一个错误

楼主:
顶的人都如此之少!对此很失望啊!

网友:
哎,现实就是这样。 老大要是把标题改改,起个名字叫“手把手教你独立完成项目实例----我的经验之谈”,相信点击率立马上去。

楼主:
我也觉的这个名字憋口

网友(2010-03-31):
好人那!这贴看了不回简直没有良心呀!我顶~~~~~~~~~

网友:
好东西,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学习一下 不知能否参与到下一个项目中

网友:
认真学习,是很不错的学习方法.

网友(2010-05-01):
楼主写的真好,说的也很详细,呵呵,顶~~~~~~~~~~~~

网友:
站长良苦用心,作为初学者能力有限一直没看站长这个活动。今天看看感觉还不错呢, 自己也要加紧学习,以后也能报名跟着站长学习。。

网友(2010-05-31):
very good program,it is great for new learner,thanks a lot.

网友:
谢谢站长,给我们这样好的学习机会,顶呀

网友:
认真研究中,,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很好的资料!还有PCB的吧?在哪里呢?我更关注!

网友(2010-07-13):
不错的项目支持下

网友:
学习了 不过好多地方没有看懂 希望楼主以后能多多指教 我今天刚刚注册

网友(2010-08-31):
继续关注中 楼主谢谢啊

网友:
发现盛工写的程序,里面有一个X001电机过流,从电机1 到电机10都有,而且可以同时启动电机正反转。 看不太明白 、

网友:
程序里边X001电机1过流后,那电机1将从电机正转切到电机反转,那是否会直接烧毁电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会很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坛子中关注PCB的人还是很少吧! 有空补上!

网友(2010-11-10):
刚进入论坛。有项目可以看到,真好

网友(2011-01-29):
真的很不错,只是发现的晚了一些,有点遗憾。谢谢。

网友(2011-05-18):
呵呵....前面还行。后面就有点蒙le....要看书了

网友(2011-07-02):
用伟伦的屏做显示器,PLC做主控非常的漂亮,一定好好学习一下的,

网友:
早上看了电动门 的PLC,太好了,全力支持!!!!!!!!!!!!!!

网友(2011-10-26):
感谢楼主的分享,有奉献精神的你,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网友(2011-12-17):
楼主:怎么还没见到PCB啊。我对这方面有感兴趣

网友:
虽然时间有点长,但是还是赞一个!

网友(2012-02-06):
潜水看过几遍 这次特意注册id来顶楼住

楼主:
{:soso__17528810761599529168_2:}

网友(2013-09-07):
我觉得如果PLC用国产的就更好了。

网友(2014-02-26):
太好了,本人30又有3,从零开始学习PLC可以吗?是不是真的“有志不在年高”啊

网友(2015-01-16):
你加油吧!!!

Do not follow the crowd,let the crowd follow you.不要随波逐流,要引领潮流。

川岛电器  http://www.kawasima.cn 川岛电器授权代理,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