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教,电表为什么反转

楼主(2010-03-02):
(图片)

网友:
接错了,我以前都有过一次了,之前想没有接错???

网友:
在三相四线中,用三个单相电表计量时,不但用380V电焊机时有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正转的那个肯定会快一点.而且有些三相电动机也会有一个表反转.最好用三相四线表.希望大家谈谈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