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讨论】PID实际应用专题讨论(FB41,FB58)

楼主(2010-03-02):
很好???

网友A:
我是一名学生,毕业论文是关于温度控制方面,我想在STEP7V5.2中用自适应PID算法,可是参数自整定方面程序就卡住了。希望各位学长的帮忙。参数自整定公式为: 设 1、 t1、t2 时刻的温度分别为T0、T1、T2 。根据Ziegler-Nichols调谐法: 直线斜率 R=(T2-T1)/(t2-t1) 滞后时间 τ=t1-(T2-T0)/R PID参数 Kp=1.2k/(R*τ);Ti=2τ;Td=0.5τ ; 恳求得到帮助,否则我得换算法了. 希望能得程序实例.我的信箱: gege02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