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泡法

楼主(2010-03-02):
冒泡法

网友A:
冒泡法原理:多个数据进行比较,每个数据存放在不同的单元,前后相邻的两个单元进行比较,满足条件的不做处理,不满足条件的相互交换位置,然后再对下一个相邻的两个单元进行比较,还是像原来一样满足不做处理,不满足相互交换。依次类推,循环比较,直到所有比较都满足条件位止。

网友B(2011-04-20):
非常好的例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