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安装求助!

楼主(2010-03-04):
各位师傅们好!我刚学AB,遇到难题请指点一下? 我的系统是Vista Home Basic,Logix5000和授权都已装好了,可是小弟在装Rsview32时却总是出错! 刚开始用光盘装提示路径过长,可后来知道可改变路径,管光盘是借的以还了。 之后,在亿万论坛下载了Rsview32 7.20和7.40中文版,在安装过程中总是出错: 安装一半的时候出现以下提示: Occured while XCopying Files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Token not found.EXOO.593\\DISK1_\\Onlindoc*.* 在本论坛下载的也是出同样的错误。 有的安装刚开始出错: 在安装RSView32刚开始时出错: Occured while loading file: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_ISTMPO.DIR\RSISetup.dll 请师傅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我感觉从网上下载的Rsview32都有问题?但是各个网站的都有问题也是奇怪? 还是我的系统的问题,但安装过程中没有提示系统不支持。 跪求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换xp试撒,,,vista上要最新版的呢!

网友B(2010-04-06):
是不是下载的东西,内容不全。

网友C(2010-05-09):
你安装时先完全解压到一个固定的文件夹,然后再执行安装程序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开头我也是这样.如果是解压到临时文件夹然后安装就会有一些问题的!会提示找不到一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