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按钮两种功能

楼主(2010-03-05):
(图片)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有没有人用施奈德的PLC的????

网友:
单按钮启停在PLC中有7种方法可以实现。 下面给出纯逻辑实现方法,可用硬件搭出,而把式1和式2直接转化成梯形图就可在PLC中实现,且不受机型限制。 式1:x0*k0非+(x0非+k0非)*y0=y0 式2:x0非*y0+(x0+y0)*k0=k0 x0为按钮,y0为接触器,k0为中间继电器 ???

网友:
PLC我写得出.但继电器控制我实现不了.请个位大师赐教. Mail: lusa369@tom.com lusa369@163.com???

网友:
看样子都是PLC的高手!麻烦大家把我QQ加上,以后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呵呵~???

网友:
谁有梯形图式的介绍呀!???

网友:
用三菱:ALTP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
ld i0.0 eu = m0.0 ld m0.0 a q0.0 = m0.1 ld m0.0 o q0.0 an m0.1 = q0.0 ???

网友:
不用PLC,普通继电器电路怎么实现一个开关两种输出状态(OFF,ON)。???

网友:
LD I0.1 启动/停止按扭 EU =M0.0 LDM0.0 AN M0.1 LAN M0.0 A M0.1 OLD LPS = Q0.1 ???

网友:
以前到过另一种设计,明白翻翻笔记???

网友:
纯继电器回路也可以实现,本人不用PLC也能完成???

网友:
有没有谁编一个西门子的给我看看啊 我是初学这个的???

网友:
把你的邮箱告诉我,我把梯形图给你发过去,我在程序里试过,而且还有,单按钮一次启,二次停,三次反转,???

网友:
西门子用 SR触发器就可以 I0串1P1 再串上SR的常闭接S I0串1P1 再串上SR的常开接R 再用SR控制输出 就可以了! 简单的说是利用脉冲 ???

网友:
ldp x0 mps ani s0 set s0 mpp and y0 rst s0 ld s0 out y0 就可以实现单键开关.???

网友:
ld x0 altp y0 end???

楼主:
用ALT就搞定了, ???

网友:
探讨下还可以,没有实用价值。几个继电器仔就搞掂了。???

网友:
搞那么麻烦干什么 直接用一个断路器合闸开闸不就行了吗 呵呵???

网友:
用继电器十分简单!只要用一个继电器的常开点串按钮的常闭再自锁记忆按钮的一次按下???

网友:
不用PLC就能搞定啊 浪费???

网友:
大家是围拢着如何实行这一功能进行探讨 如果是在实际应用中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 不是有那种按一下下就开再按一下就关的开关吗???

网友:
用计数器更简单 计数值选两次.第一次开第二次计数器动作断开 ???

网友:
其实很简单,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啊 ???

网友:
二分频电路???

楼主:
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实现:1采用计数器2采用置位复位方式3采用中间继电器。工控网对上这个论题有大量的讨论。???

网友:
a x0 an m0 o an x0 a q0 =q0 a x0 a m0 o an x0 a q0 = m0???

网友:
|---||----[ALTP Y0] |----------(END) 此方法可行。???

网友:
有没有谁懂欧姆龙的指令龙 ???

网友:
大家好,好是個剛入門的,也沒有人指導我入門,所以我就來多看看你們的交流!我想問的是,你們所說的“試一下看行不”這個你們是用的什麼在試呢?是不是有模擬的程式還是用PLC去實踐?請回答!謝謝!???

网友:
三菱系列 LD XO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还可以用 LD X0 ALTP Y0 这两种我都仿真过可以的。???

楼主:
没看到实例!!!???

网友:
谁能告诉我最基本的编程语言????????????从那能学习到~~~~~~~谢谢???

楼主:
有没有更详细的讲解和解释。???

网友:
LDP X00、ORF X00、OUT M0、LD M0 OUT CO K1 、OUT C1 K2、 LD C0 ANI C1 OUT Y00 END ???

网友:
没必要如此麻烦.有这样的开关.何必要占用程序来解决???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继电器控制就行了???

网友:
三菱的其实更符合我们东方人的思维方式???

网友:
大力支持梯形图的大虾,我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