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欧陆590+(110A)无故障停几

楼主(2010-03-05):
(图片)

网友:
大家好: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我遇到是的590在加速过程中会烧断可控硅输出熔断器(加速到%60左右)请问哪个高手能指点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请问是否减速比不够大?电机正常工作下的速度太低????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出现过欧陆590故障,也没有什么报警,就是开不起来,后来工程师来了,搞的神神秘秘的,等我走了,晚上10点多和另外的不懂的人进来搞好了,很怕我们找到原因,下次不要他们来了,这种人的单位肯定做不长久,我们公司下次再购设备,我一定力推别的单位做。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如果再出现这样的原因我该怎么去做。另外,有一台590+的通信口坏了,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备份参数,要是坏了就没有别的办法,我想问一下除了一个个对着敲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