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SIMATIC_S7-300产品目录

楼主(2010-03-08):
(图片)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下载?

网友B(2011-03-18):
?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开关上设置类型?       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       注意    EM231 RTD模块占用的模拟量通道,在系统块中设置模拟量通道滤波时,应禁止滤波功能。      问题6: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    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故障。强烈建议使用EM231 RTD模块。      问题7: EM231 TC(热电偶)模块常见问题   ?EM231 TC(热电偶)模块是否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支持J、K、E、N、S、T和R型热电偶,不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EM231 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EM231 TC模块SF灯为何闪烁?   o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   o输入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