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新人请教三菱PLC的RS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0-03-09):
本人刚刚接触三菱PLC,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希望有高手能帮忙解决 当我用PC+FX2N-485-IF+FX2N-485-BD+FX2N型PLC这种连接方式控制PLC一号机时,可以正常的读取、修改PLC一号机的数据。 但是我按下图的连接,在一号机PLC后再串联一台二号机PLC,两台PLC均不能正常通信。 两台PLC的站号设置均检查过,没有问题。FX2N-485-BD上的两个LED灯也能正常的亮灭。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B:
程序很简单的,我只是在两台PLC上设置了两个寄存器的值。然后PC上编程去读取寄存器的值

网友C:
485通讯中应该是,与这个机器通讯时,静止和另外一台机器通讯 所以第二台机M8002要常闭

网友C:
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逐站扫描的方式来读取数据

网友B:
谢谢版主大人的回复。 我发现问题的原因是我第一次使用的屏蔽双绞线有问题,现在已经能正常读取了。

网友D(2010-08-18):
什么垃圾网站,我发的主题有垃圾信息,别的网站都可以,真是,发个问题都不行

网友E(2013-08-10):
深圳研通科技szyantong
RS-232转RS-485转换器,rs485集线器(485HUB),rs485中继器,TCPIP转RS-232/485,光纤转232/485(光猫),数字视频光端机系列,usb转232/485接口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