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RS485通讯五点要求

楼主(2010-03-15):
(图片)

网友A(2010-05-11):
长点见识

网友B:
怎么看buda

网友C:
很想学习

很想学习

网友D:
找很久了,终于找到了啊

网友E(2010-07-14):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

网友F(2010-09-19):
回复 楼主:

让我看看吧

网友G:
回复一下

网友H:
回复 楼主:

网友I(2010-11-14):
好棒

学习 女里

网友J(2011-03-18):
还要回复啊

那就回吧

网友K:
要看多远?通信速率是多少?什么布线环境? --------※------------※-------------※---------------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更有利于保证通信。 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2.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3.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L(2011-08-29):
回复 楼主:

看一看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