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通信涉及的硬件

楼主(2010-03-15):
各位老师大家好!问老师一个问题:光纤终端盒的用处是什么?涉及光纤通讯的硬件都有哪些,作用都是什么

网友A:
还想请教一下各 "光纤终端盒"和DP头的终端电阻是不是有些类似?比方说现在有三个控制柜,它们之间的通信采用光纤,是不是只有1号和3号柜里需要安装光纤终端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