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想问三菱和西门子的PLC语言哪个比较好学和有钱途?

楼主(2010-03-15):
想问三菱和西门子的PLC语言哪个比较好学和有钱途?请各位前辈分析一下

网友A:
应当是西门子吧

网友B:
三菱的着重中小型应用, 西门子是大型项目。 各有千秋,建议先学三菱,后学西门子 西门子的还是能赚钱的,里面的东西很复杂的!

网友C:
西门子的东西很复杂,一般大型的项目用的多,三菱的一般在中小型项目上用的多,软件比较符合东亚地区的习惯,硬件也比较精致,以前市场占有率较高,但是最近推广力度不够

网友D(2010-04-15):
三菱的好学啊!知道的人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