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的PLC解密方法

楼主(2010-03-16):
1 找一台和你要解密的型号一样的PLC,设置一个口令! 2 把传输电缆插入PLC!!!打开编程软件点击菜单PLC,----->传送读入(选择型号),---->确定!!等弹出输入口令的对话框,你输入口令!!但是不要按确定!!! 3 把传输电缆插入你要解密的PLC上再按一个确定! 大家要觉不错就顶一下

网友A:
俺先顶一下

网友B:
可以试试

网友C(2010-08-09):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拉

网友D:
看看,参考参考

看看,参考参考

网友E(2010-10-27):
不知其它的PLC是否可行

网友F(2011-05-02):
在通信状态下直接拔通信线不要毁了串口呀

网友G(2012-07-09):
要插两次吗

网友H(2013-04-25):
试试看,不知FX-3U能否有效

网友I(2013-06-04):
楼主另辟蹊径,这个方法很特别,但小心烧PLC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