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G3RV-PDT2与CJ1M通讯无响应

楼主(2010-03-16):
CJ1M-CPU22带CJ1M-DRM21主站单元+3G3RV-PDT2两个变频器站点,PLC站点设为1,单元0,变频器站点分别为2和3,网络组态ok(DRM21上MS NS指示灯亮,显示数字位01),用CX-INTEGRATOR连接devicenet网络,可以刷新列表,并且可以上载变频器得参数。(2#变频器组态地址为3200,3300,3#也是缺省注册). 现在问题是用plc给2#写频率值没有任何响应(在plc内直接mov 3301可以吗?格式是int,word,还是real?),用omron提供的变频器库文件也试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变频器参数b1-01:3(外购卡),b1-02:1(端子排),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使能信号通过端子排给定是可以的,您在CX-integrator软件中双击3G3RV-PDRT2,缺省连接路径设置的是什么,如果是标准IO、同时2#变频器的输出地址设置的是3200CH,那么要在3201CH设置频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