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问题 3G3MV

楼主(2010-03-16):
问1:我在运行3G3MV-A4037时 让它运行的过程中停止,面板上会显示UV1(闪烁),如果这时候再启动变频还是会显示UV1(常亮),但是等面板上全部显示断电后启动又正常了,是不是不能直接启动呢?

网友A:
答:UV1( 主回路低电压)变频运行中,主回路电压低于低电压检测值 · 200V 级主回路直流电压约200V 以下时停止( 单相约160V 以下时停止) · 400V 级主回路直流电压约400V 以下时停止 可能原因: · 输入电源电压低 · 缺相 · 发生瞬间停电 解决方法: · 检查电源电压 · 检查主回路电源接线 · 检查端子螺丝是否松动 另外变频参数有无动过,加速时间过短时,启动电流很大,会导致周围设备输入电压低。

网友A:
问:这个问题我已经看过变频器手册了,我是在运行的过程中给它断电的,才会出现Uv1,面板上会显示UV1(闪烁),如果这时候再启动变频还是会显示UV1(常亮),但是等面板上全部显示断电后启动又正常了,是不是不能直接启动呢,这种显示正常吗?

网友A:
答:这个问题已经搞通 关键是断电后不能立即启动 要等面板上的电消失后再启动 直接启动就会显示那个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