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0-03-16):
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分别工作在高频(45HZ)、中频(40HZ)和低频(35HZ),从而实现下水泵在三种速度(高速、中速和低速)运行,如何实现PLC对变频器的控制? 谢谢

网友A:
用通讯方式控制 一般变频器都带有通讯接口

网友B(2010-05-07):
你可以用PLC控制变频器,分别控制变频器的高低速控制,但需要将变频器设置为端子控制啊,即三速

网友C:
有很多方法,最方便还是用多段速来做

网友D(2010-12-12):
需要几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