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否用按钮开关代替“ACK"键清除报警显示文本 ...
求助能否用按钮开关代替“ACK"键清除报警显示文本

楼主(2010-03-16):
我公司机床是西门子OP27显示屏和西门子S7-300PLC的系统,在实际生产中,因显示屏上的“ACK"报警清除键使用频繁,经常出现该键表皮破损,导致整个显示屏因报警内容挡着待机显示的画面无法清除,影响工艺参数的观察与设置,我打算在S7-300PLC上用一个开关量来使用一个外接按钮,来代替“ACK"键,当按下这个按钮时,就能清除显示屏上的报警显示文本。不知能不能做到?

网友A:
没有没更简单的办法来完成

网友B:
没有简单的办法,二楼正解

网友C:
是很复杂的

网友D:
注意二楼所说的第二条:“如果你的屏有别的不用的按键,可以用SIMATIC WinCC flexible组态软件指定别的不用的按键来代替。”这个就很简单,只需要指定一个别的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