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会引起PLC模块烧毁吗?

楼主(2010-03-16):
我们这有次电焊作业时,附近的一个箱子里的ET200模块被烧坏了,当时这个电气箱的电源也断过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电焊会引起电压的波动,能量辐射也比较强,烧毁很正常,要远一点啊

网友:
会的。电焊机是很即一个危险的家伙。

网友:
电焊是个危险的东西,甚至会使手机爆炸,电焊工一般要求,手机不能随身带的!

楼主:
那有什么办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
电焊是个危险的东西,甚至会使手机爆炸,电焊工一般要求,手机不能随身带的! 电工应特别注意安全的问题

网友:
电焊的接地一定要好,

网友:
是啊,请那位高手说说电工到底应注意那些安全问题

网友:
首要不要触电,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 未知设备插电一定要检查短路 一次我没有检查直接插,结果设备电缆全烧,差点炒鱿鱼啊

网友:
1。施工人员在操作时,必须穿戴好各种劳保用品,如工作服、工作帽、手套、脚盖等工作服不要束在裤腰里,脚盖应捆在裤脚筒里。 2。 在焊接和切割工作场所,必须有防火设备,如消防栓、灭火器、砂箱以及装满水的水桶等。 3。 在非固定场所进行电焊作业时,必须先办理动火证,并要求设有监护人员和防火措施后,方可作业。 4。 高空作业时应先办理高空作业许可证,施工人员应配带安全带并遵守高空作业的其它有关规定。 5。 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谨防触电,注意不被弧光和金属飞溅伤害,预防爆炸及其它伤害事故发生。 6。 当焊接或切割工作结束后,要仔细检查焊接场地周围,确认没有起火危险后,方可离开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