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包括版主在内)

楼主(2010-03-16):
求两端的总电阻,每个电阻是1欧。要详细步骤,大概加估计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6041

网友:
用节点法应该算的出来

网友:
计算方法如下: 1.先假设节点电流流向 2.列方程 具体没有算,应该能算出来吧

楼主:
这道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思路对了就相当简单。通上电流用实际状况解答,这道题就迎刃而解。 方法一: 当电路每个电阻均为r时,等效电路如图1所示: 6055 设通过电路的总电流为I,则三条支路中的电流都为(1/3)I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可,我省去了中间步骤)正中间的6个电阻每个电流都为(1/6)I。 故A、B两端电压为:Uab=Uac+Ucd+Udb=(1/3+1/6+1/3)Ir=(5/6)Ir 伏 所以总电阻 R=Uab/I=(5/6)Ir/I=5/6r=5/6*1=5/6Ω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 方法二: 由于每条支路的电流均为(1/3)I,在每个电阻都为r的情况下: 相对于A点来说有:φc=φe=φg 相对于B点来说有:φd=φf=φh 根据等电位点可以看成同一个电气点的道理,故等效电路又可转化为如图2所示: 6056 对于这个电路来讲,根本不用我解,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出结果来了,即: R=(5/6)r=5/6*1=5/6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