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D计数器里的参数有带小数点的问题 CP1H

楼主(2010-03-17):
我用的定位指令是pls2 脉冲周期的参数是D100是触摸屏给的数据,小数点以下有两位数字。如:56.00 问题是,当有输入为10时,plc监控显示为1000???. 输入为56时, plc监控为5600??? 怎么都扩大了100倍? 是omeon的我放错地方了

网友:
DM区上的数是对的,小数点只是触摸屏按你的设定这样显示而已。如果你设定了小数点以下三位,那D100中的数就会分别变成10000、56000了。 而程序中想要用两位的小数,还要在程序里重新计算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