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多台PLC配置如何建立通讯 ?分享

楼主(2010-03-17):
问:现在总共有6台PLC,一台触摸屏,一个PC,触摸屏和PC是控制及采集数据,想问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判断我的PLC那几台是已经通电的,6台中有一台是主PLC,也就是说,当第二台或者其他PLC通电后,在主PLC中能够知道,请问该用什么办法好,PLC是用CP1H的,PC和PLC通讯用Finsgetway?

网友A:
答:利用PClink启动数据映射 每个PLC设定上电监视模式,即运行程序 每台从站用P_ON触发自己的PClink映射位,主站读取这些位即可判断

网友A:
qizai21:怎么没人鼓劲一下,都去灌水啦

网友B:
用internet,随便几个主机,几个从机 或者用映射的方法,但是我没试过,其它plc就试过